[维修求助]
ipad 4 激活不了,10.3.3的系统

楼主(2019-05-05):
接了一台ipad4,10.3.3的最新系统,刷机激活时提示要更新到最新版才能激活,可是这个已经是最新版了,换了一个硬盘也无效,大神们指点下,谢了

网友:
码是原厂码啊,老硬盘直接读取的,原硬盘我第一次拆的,和后壳上的序列号能对上

网友:
你换个码试试不就可以了,没拆过的板子也有激活不了的,换个码就能激活。

网友A:
找个 好的 机器 把序列号 改一位  其他 不变  注意  WIFI 蓝牙  序列号 要一致   只改序列号 我一般改倒数第5位 好了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 好的 机器 把序列号 改一位  其他 不变  注意  WIFI 蓝牙  序列号 要一致   只改序列号 我一般改倒数 ...

32位 机器的 都可以 例如:ipad3  迷你  1  等

网友:
知不知道有免拆的架子可以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