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主板温度显示负数问题

楼主(2019-05-05):
技嘉 H61主板温度显示负数问题,一片H61M-D2-B3主板正常使用,但近来用鲁大师发现显示CPU温度不正常只有几度,主板温度直接不显示,本来以为是软件问题,怎知打开BIOS看主板温度,居然是负十多度,这不正常吧,搞到系统风扇也开不了(要零度以上才能开吧),虽然这只是小问题,不太影响使用,但是还是想请教各位DX,是BIOS问题还是I/O的问题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19-5-6 11:39):
现在发现不但温度错误,另外主板侦测数据明显不正常,偏大,如VCOREcpu电压(正常1V左右)和DDR15V(正常1.5V左右)比实际的大得多,实际测量是正常的,看来是有问题呢,但不知在哪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暗能量引起的,怕麻烦就把风扇改常转不就行了,如果转速高就串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暗能量引起的,怕麻烦就把风扇改常转不就行了,如果转速高就串个电阻。

这个回复有意思,让我研究一下什么是暗能量

网友B:
看一下   热 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热 这个信号

热这个信号?是HOT还是别的标志?

网友:
是IO控制风扇的风速,有温度检测脚,需要在图纸上查检测脚路线的电阻电容。

网友:
原来上面VCOREcpu电压(正常1V左右)和DDR15V(正常1.5V左右)都明显大不少,看来是侦测系统有问题,难道I/O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