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求助,帮忙看看这块工控机型号,BIOS

楼主(2019-05-05):
如题,一块工控机,我没搞过工控机,型号都看不出来,论坛有没有有这个BIOS?或者帮忙看一下型号,我去淘宝找找看,故障是跑码00-87,摘掉BIOS芯片00不跑码,CPU供电1.26V,内存供电1.8V,0.9V,,桥供电1.5V,诊断卡复位灯亮。

网友A:
这个BIOuS程序很难找到了 ,跑马跑不完。你试下把外设芯片拆掉看下,网卡  串口,声卡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uS程序很难找到了 ,跑马跑不完。你试下把外设芯片拆掉看下,网卡  串口,声卡这些

我试试

网友:
富士康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