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听筒无声 求助大師

楼主(2019-05-05):
iphone7本來錄音无声送话无声、后來换个大音频声音都有了就是听筒无声,换了排缐换了听筒都无效,接耳机都正常,求助大師思路!

网友:
大音频飞线了么,看看听筒的铃声放大IC

网友A:
大音频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缺角也会听筒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音频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缺角也会听筒无声

搞好了!果真是大音频lC,换了三个lC都是坏的,這lC良率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