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C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05):
华硕X450CC开机电流到4.5之后不动,把 L2703拿掉测  +VTT CPU 1.05v正常,装上L2703之后测VTT CPU有1.05V 而 +vtt_pch_VCCA_A_DPL 无电压 ,L2703电感发烫。+vtt_pch_VCCA_A_DPL连接到南桥的一个角 这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手里没有南桥芯片也没换。

网友:
后面那个平板图片是啥意思啊 看不懂

网友A:
这帖子发得稀里糊涂啊,什么电流上到4.5不动,这电流忒大了吧?还有后面那个iPad图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太懂。。。。。。。。。。。电流到4.5   不是大电流吗,,短路了

网友C:
楼主你上传错误图片上吧,电流4.5应该是0.45A吧

网友:
怎么跑出来一张IPD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上传错误图片上吧,电流4.5应该是0.45A吧

是0.45A,打错了。没有大电流,插电开机0.45左右,不显示,摸着那个L2703烫手,所以查了下+VTT CPU 和+VTT_PCH_VCCA_A_DPL所连接 。+VTTCPU 1.05v ,+VTT_PCH_VCCA_A_DPL 不也应该是1.05V么?这地方是0V.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电流到4.5   不是大电流吗,,短路了

是0.45A,打错了。没有大电流,插电开机0.45左右,不显示,摸着那个L2703烫手,所以查了下+VTT CPU 和+VTT_PCH_VCCA_A_DPL所连接 。+VTTCPU 1.05v ,+VTT_PCH_VCCA_A_DPL 不也应该是1.05V么?这地方是0V.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发得稀里糊涂啊,什么电流上到4.5不动,这电流忒大了吧?还有后面那个iPad图片是什么意思?

是0.45A,打错了。没有大电流,插电开机0.45左右,不显示,摸着那个L2703烫手,所以查了下+VTT CPU 和+VTT_PCH_VCCA_A_DPL所连接 。+VTTCPU 1.05v ,+VTT_PCH_VCCA_A_DPL 不也应该是1.05V么?这地方是0V.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发得稀里糊涂啊,什么电流上到4.5不动,这电流忒大了吧?还有后面那个iPad图片是什么意思?

是0.45A,打错了。没有大电流,插电开机0.45左右,摸着那个L2703烫手,所以查了下+VTT CPU 和+VTT_PCH_VCCA_A_DPL所连接 。+VTTCPU 1.05v ,+VTT_PCH_VCCA_A_DPL 不也应该是1.05V么?这地方是0V.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最近一台X450V 换个键盘结果不开机了 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发得稀里糊涂啊,什么电流上到4.5不动,这电流忒大了吧?还有后面那个iPad图片是什么意思?

那你有没有量一下L2703电感的阻值啊?电感发烫的话,可能桥短路昂!

网友:
打下电感连着pch那边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