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IH61M 现在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怎么在DOS下刷bios

楼主(2019-05-05):
手里有一块联想IH61M主板, 现在开机风扇转无显示,在论坛看到应该是BIOS坏了,需要拆下来,但是怎么才能不拆下来在DOS下刷bios呢?
毕竟小白没有编程器。

网友:
求求大神们,有没有固件啊,可以给小弟一个。邮箱:576990434@qq.com
太感谢了。

网友:
量下各供电正常不,,有无复位,,,,

网友:
机都不能亮还想在dos下刷?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鸡都开不了 你怎么进dos呢 就算进了dos估计你也弄很久才能刷上bios 还不如花点钱找个人
刷了 节省的时间可以干其他事 再说你这个又不一定是bios坏了

网友:
买个就行啦,又不贵,几十块..........qu maige ba

网友:
建议直接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吧  自己没有设备没有完全验证正确的程序

网友:
编程器都要 还修个什么电脑·干自己专业的吧·别来修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