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i2000不认硬盘维修非南桥坏,付图纸,原厂bios秒开机

楼主(2019-05-05):
客户拿了个电脑来装系统,然后顺便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电脑,说是修电脑的说cpu坏了,于是叫她拿来看看,毕竟现在修电脑的也是蛇色混杂
型号小新i2000,版号LT41 14217-1M 图纸 LT41

 会员485881100鑫豆2025-3-8 10:06
 会员1000063100鑫豆2024-4-14 11:15
 会员149247100鑫豆2024-3-29 16:43
 会员1244693100鑫豆2024-2-25 17:37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4-1-1 12:04

网友:
电感断路了

网友A:
   这个跟桥么啥关联,那就是说不认硬盘,硬盘供电3v.5V都有,那就电压么不正常  。。。。

网友B:
小新系列    做工真的很恶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桥么啥关联,那就是说不认硬盘,硬盘供电3v.5V都有,那就电压么不正常  。。。。

电压都正常,,,信号从桥里出来的一般想到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信号从桥里出来的一般想到桥坏了

   有这个可能,信号是从桥里面发出来的,那就考虑到桥。。。谢谢楼主分享迩的维修经验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新系列    做工真的很恶心

我觉得这和小新做工有什么关系,这些元器件又不是他生产的。。

网友:
很有耐心,非常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电压都正常,,,信号从桥里出来的一般想到桥坏了

网友:
一个内部参考电压 和通过电阻去到阻抗补偿输入

网友:
电感 怎么会短路了

网友:
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硬盘也要有供电和复位吧

网友:
一个内部参考电压 和通过电阻去到阻抗补偿输入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桥不是u一起的吗

网友:
好经验呀

网友:
这要是我也干桥了。。。。。。。。。。。。。。

网友D:
第一次听说电感短路的

网友:
没注意看下面那条,就看了你的

网友:
不错哦。熬得住就省钱了,否则手贱桥就没了

网友:
不会设置问题吧
。。。。。。。。。。。。。。

网友:
楼主上的都是硬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和小新做工有什么关系,这些元器件又不是他生产的。。

作为一个表面中国企业实质是美国企业的联想,一个外企,新机器上面总是出质量问题,元器件哪些质量好比较稳定,他们工厂的人,会不知道,,,,,只能说,联想对我们维修的人,太好了

网友:
是我我可能也会干桥了。。。。。。

网友:
这种u换完也用不了多久,来来回回都是拆机的

网友:
学习了。。。还不知道有个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的上            ..............

网友:
楼主好细心。也有好耐心的修机。才能修得好。一般二修机。

网友:
新款机器维修还是有一定的瓶颈,谢谢分享经验 值得学习   谢谢了  感谢感谢

网友:
这应该是电感性能变差所引起的吧。

网友:
好经验 希望下次也遇到

网友(2019-07-10):
这个机型不认硬盘确实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跟你同样的故障点, 我电感靠近CPU这端 +V1.05S_ASATA3PLL 直接对地短路 排除了滤波电容  CPU问题了  哎 。

网友E:
哈哈我的也是电感坏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的也是电感坏了,谢谢啦

看来是通病 啊。。。。。。。。。。。。。。。。。

网友:
鱼龙混杂,语文老师要气死11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0-20):
SATA 模块供电偏低所致

网友:
PCH SATA 模块缺电

网友(2019-11-26):
我的G41-70电感发烫对地0.01 直联OK  对地那么低也能正常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电感短路的

在工厂经常遇到   应该是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