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010MT无法升级BIOS

楼主(2019-05-05):
原来主板重启后无法开机,刷了论坛下载的bios文件后,主板工作正常,BIOS版本为A08,官方最新版本为A29,想升级一下,可是运行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升级,重启时不进入升级界面,直接进系统啦。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版本太高叻,不支持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高叻,不支持吧 。。。。

不应该吧,单位的电脑都可以直接运行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升级。下载论坛里的这个文件升级后bios中没有video项,想加个独显认不到,所以想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加个独显,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独显,试下吧,,。。。。。

插上独显,不识别。

网友:
难道是还有其他设置不对吗?可是bios中每一项都检查了,没发现其他的关联项啊。只有Miscellaneous
Devices这一项,反复开关都认不到独立显卡。

网友B:
拆下芯片升级就是了 注意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芯片升级就是了 注意先备份

拆芯片可以呀!可是没法分解bios文件,也没法刷呀!

网友:
谁有主板备份的BIOS文件,能给我一份刷上试试吗?

网友C(2019-10-28):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后续无法使用官网程序升级。BIOS中内置的服务序列号也没有了。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后续无法使用官网程序升级。BIOS中内置的服务序列号也没有了。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

内置的服务序列号,可以自己重新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