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东芝不充电

楼主(2019-05-05):
故障  电池不充电(单用电源 电池都可以开机)版号 la 9861p

维修过程 :接机开机正常 显示电量还有66左右。电源已经接通正在充电。然后一直不跳变,电池损耗68% 。根据经验换电池。换完还是一样的结果 。测试充放电芯片bq24725啊 供电 6脚  都正常 充电电感电压15.6也正常。 用示波器检测电池脚 scl 数据 sdl 数据波形正常。 顿时没有头绪。刷bioos无果。换充放电芯片无果。ec是kb9012的 飞线刷了程序程序。还是一样的。放了一天 冷静下 。理了下头绪。又开始测量 充放电芯片的电压。这次发现各个脚的电压都在在正常范围。唯一的就是4脚。19v 左右。有了精神。按照道理 这是升压脚 3脚先19v 4脚电压在3脚基础上加5v 应该是24v以上。但是能用电源开机 所以忽略了。过程忽略 结果pq203软击穿。导致g级出现19v。水平有限 。第一次遇到 用电源开机 正常 电池也正常。不充电 是因为保护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隔离供电不正常,。。。。。。

网友:
假公共点,之前遇到过联想YOGA13的也是能开机,不充电,一样的故障.

网友:
在仁宝代工的板,这种问题修过很多的。p沟道的管子,G极19V。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都是直接更换两个隔离管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碰到过     维修就是靠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