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15寸MacBook Pro A1990解密

楼主(2019-05-05):
需要解固件锁,拆开居然没发现BIOS芯片?!!

有没有别的办法解锁呢?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有酬谢!附主板图片

网友A:
     17款以后他那个BIOS芯片是T2芯片困住的,这个必须拿到苹果售后去解固件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款以后他那个BIOS芯片是T2芯片困住的,这个必须拿到苹果售后去解固件锁。。。。。。

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
     就这个BIOS是用T2芯片困住的,这个要拿售后去解 、、、、

网友:
    兄弟迩拿到售后去问题,这种咋们解不叻。。。。

网友:
T2芯片如同以前系统下的恢复盘 现在GBA到板子上控制很多芯片 例如开机启动都是T2芯片的系统 进桌面系统后才对接用户账户 资料很安全 类似开启了 数据加密技术

网友:
维修以后会更难!

网友:
         T2芯片的严密性太高叻,17款以后的苹果机器就比较难搞叻 。。。

网友:
这个不是臭名昭著的T2系统吗,不是连换个键盘都不行。更别说BIOS了,,,,

网友B:
呵呵,遇到好几台都没有搞定,认识一个在国外的,说是有序列号就可以开后门,要120刀,没有敢尝试

18款13寸的换键盘还是可以换的,没有影响

网友:
在T2里面

网友:
那基本是无解了?

网友:
t2芯片这种维修都修不了呢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确定是无解了。只能走售后了苹果T2芯片

网友:
谁买这机器谁入坑,等着挨宰吧,活该

网友:
        以后想修苹果更难了

网友:
售后解下得多钱?

网友:
直接换T2芯片能否解决呢,有没有可能?

网友:
维修本来就难了还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遇到好几台都没有搞定,认识一个在国外的,说是有序列号就可以开后门,要120刀,没有敢尝试

18款1 ...

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

网友:
T2 是什么芯片????   类似手机硬盘??????

网友:
等待大神解决吧

网友:
什么密码????????????????、

网友:
等。。。。。。时间能解决一切

网友(2019-08-06):
A-8E352
MX25
U3235F   这个就是BIOS芯片了

网友:
苹果想钱想疯了~维修都想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