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LIENWARE 17 R2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9-05-05):
ALIENWARE 17 R2笔记本,版号LA-B753P。同行送机。说是客户昨天还在用,今天突然

充不了电了,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适配器没有反应。用适配器代换一样,不是适配器问

题。拆机后发现PQ702没有产生公共点电压,PQ707的VIN电压正常产生。测PU700的

28P没有电压,运气不错,找到问题,打二极体值60,短路。看图不是PU700就是PC711,

吹掉PC711,运气再次爆棚,二极体值恢复到400多,插电源电压正常产生,开机OK。

网友A:
外星人,这高级鸡收费要高才对得起客户

网友B:
这么高级的电脑,确实好收费,光拆装都挺麻烦的

网友C:
收费多少啊 老板

网友D:
如果是带触摸的的话,这屏换起来得十分注意,不然很容易出现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这高级鸡收费要高才对得起客户

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的电脑,确实好收费,光拆装都挺麻烦的

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费多少啊 老板

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带触摸的的话,这屏换起来得十分注意,不然很容易出现漏光!

不是触摸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学习叻,那就是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E:
这款机器应该是要插电池才可以触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应该是要插电池才可以触发哦,,

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种维修是最舒服的,价钱报的上去,维修难度系数又不是很高,人搞得轻松钱也挣到手。

网友:
修这机器的厉害了 楼主吃皮了 要是我都不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