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05):
华硕X450CC插电开机电流到0.45左右,摸 L2703烫手  测量+VTT CPU 有1.05v, +vtt_pch_VCCA_A_DPL  0V ,正常情况+VTT CPU 有1.05V,+vtt_pch_VCCA_A_DPL不也应该是1.05V么?+vtt_pch_VCCA_A_DPL连接到南桥。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X450CC南桥容易虚焊,主要是温度偏高,有时加焊也不行

网友:
通病了   直接换掉吧  加焊不稳定

网友:
拆掉 L2703打阻值,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各路电压都出来没有,板载内存也容易坏,屏蔽掉试试看

网友:
拆掉电感测下对地值看看啊。。。。。

网友:
你看对地阻止对地没有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最讨厌华硕。。。。。。。

网友:
你自己外加一个电压  焊接到那个0V的上面 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以后 遇到 再来付费

网友(2019-06-06):
这应该是有短路了啊,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兄弟这个故障很好确定啊,迅维学员,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