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8三星笔记本内置键盘丶能用X418的内置键盘代替吗?

楼主(2019-05-05):
螺丝孔位置没关系!求告知谢谢!

这个图片是X318

这款是X418

网友A:
若排线等不一样最好不要坏  换起来很麻烦

最好找完全一样的代换

网友B:
最好找一样的。不然白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排线等不一样最好不要坏  换起来很麻烦

最好找完全一样的代换

找不到X318这个型号的,X418也就看到一个店在卖,按键什么都是一样我仔细看了就螺丝孔不一样。我现在就像知道X318和X418的内置键盘排线座子线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一样的。不然白折腾了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