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首发 戴尔XPS 8900 主板板号不知道:E93839

楼主(2019-05-05):
不过内存,刷bios解决,亮机图忘记拍了,信不信我的bios您决定..........bios楼下版主补齐了,感谢版主.

戴尔XPS 8900.zip

网友:
好久没修台式机了,现在收费可以吗

网友A:
首发!值得肯定,我检验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发!值得肯定,我检验下

备份的bios  我也很奇怪 直接刷在另一片板子上能亮机...   ME呢--- 反正钱收了 也不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bios  我也很奇怪 直接刷在另一片板子上能亮机...   ME呢--- 反正钱收了 也不管了

加分鼓励!我晚些给出修机bios!请留意

网友:
      收藏叻,不过内存是BIOS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我晚些给出修机bios!请留意

非常感谢版主的支持 那您直接丢在我帖子下面就行了 然后 删除了我的那个备份的,方便各位,这个确定就是BIOS 引起的不过内存,示波器打BIOS芯片1脚  看到无线重复波形   按照个人维修经验就是不 过内存。。。刷bios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来了,省的淘宝买啦

每次看到你这头像要吐,你能不能换个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看到你这头像要吐,你能不能换个好的啊

说明印象深刻

H55

网友:
版主这bios是板子上备份下来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来了,省的淘宝买啦

为啥发了5个?哪个才是,,,,,,,,,,,,,,

网友:
你这个是 什么动物的 头像哈?老哥

网友(2019-06-11):
改了几个版本ME,还是开机很慢,都要30秒左右

网友(2019-07-19):
根本用不了

网友:
这种原装机不知道有啥好的,除了机箱好,没感觉了

网友:
版主补齐了5个 在上面  您看看对一下板号 然后有的板子是要自己修改一下ME的   我的是备份的,注意看下帖子文字哦

网友(2020-03-03):
我的是不通电

网友(2020-07-11):
本人板子不过内存,刷上楼主BIOS可亮机进BIOS,稳定性待测。

网友(2024-08-10):
鼓励 鼓励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