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有时不开机 关不了机

楼主(2019-05-05):
宏碁4750g 有时不开机 开不了时电流0.4-0.6左右 拔了光驱硬盘就好 直接干了吧南桥就好了 现在是关不了机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BIOS刷过了 电路上没什么头绪
不开机

网友:
你这是莽干 ,,,,,问题都没分析 ,,,现在是什么情况也没说清楚

网友:
关不了机,排除bios 剩下南桥ec吧

网友:
说不定是EC的问题,量量SLP_S3 SLP_S5信号电压

网友:
我觉得是二级的35v转换的问题,搞桥是什么思路?

网友:
先测测开不了机 是那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