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些关于硬盘维修

楼主(2019-05-05):
  请问各位有关于一些硬盘电路板方面的维修,(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替换电路板)在硬盘电机工作的时候需要哪些条件?  比如基本供电以及BIOS,晶振,然后还需要满足什么。
  磁头读取数据寻盘的时候需要些什么条件?

  请问哪位大神有关于硬盘主板上的驱动芯片这些的引脚定义,芯片资料等等的可以发出来嘛,谢谢

网友:
关于硬盘维修挺迷的,就知道修供电端的保险电感和二极管,stat口的隔离电容  其他的就挺随缘了

网友A:
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回答你这个问题,那就要写一本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回答你这个问题,那就要写一本书了。

大致上,就硬盘电机工作需要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