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14-7460 指示灯闪三黄二白

楼主(2019-05-05):
该机拿到手除了插外接电源后指示灯亮一下其余无任何反应。拆........拔掉电池接外接电源,下面和大多同行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风扇狂转10多秒后停了又转,就这样转转停停了三个回合后出现闪三次黄灯两次白灯,此时风扇也不再转了,三黄两白闪完几个回合后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查看了很多同行都说刷了很多bios 也无用,也有说边上小板插口松了,bios 电池取下、放电都不行,也有说bios要刷分离或原机备份重刷。既然这么多同行都刷了那么多bios大多都不行或开机要50多秒,那就先挑简单的弄。本机的确小板插口很松,但插紧也是闪三黄二白,bios 电池取下放电——-装上———插上电池板——-插上外接电源——-风扇狂转,等待三黄两白出现,不等它闪完长按电源键强关,再按电源键一下电源键指示灯亮起成功触发点亮。

网友:
大上前天遇到一个,我的处理方法与楼主写的完全一样;一看我自己的机子是7560与这个7460的板子是一样的,以前自己瞎几把搞实验也搞出来了这个问题还吓了一跳,说白了就是多按几下开关的事情。

网友(2019-07-12):
厉害,,,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模一样。也是按照你的方法搞好的。

网友(2019-09-09):
这方法会返修,我一个星期前强关的,今天返修了

网友(2019-10-16):
楼主英明!!我都折腾到准备放弃了,按楼主的方法一弄居然好了,你说多尴尬

网友:
这方法好啊,可以拯救此机风扇狂转不显示的通病问题,大多去重写BIOS也没有解决

网友(2020-03-14):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开始是开机掉电,最后放电后就这样,按楼主的方法就OK了,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2020-08-26):
我今天碰到一个,也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2021-01-07):
这是什么道理,奇怪的机器,不过确实弄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2-03-20):
爆赞,我用这个方法也好了,牛逼

网友(2024-08-16):
今天遇到一个,是小板接触不好引起的,三黄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