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A1278暗屏维修

楼主(2019-05-05):
接修一台苹果A1278 故障为开机有咚的一声,,屏幕没有显示,,拿手电筒照屏幕,,发现有图像   确定故障为暗屏,拆开后盖看到一点点的发霉,报价修板,,拆下主板,,正反面图

视力好的同学应该已经发现问题了,屏线接口附近有个电容已经看到明显发霉,,已经有裂痕了,,万能表打值是已经击穿了的,普通的滤波电容,料板找个一样大的换上 还是暗屏,,电容击穿,,应该会有大电流,,那应该会烧保险,,万能表在电容附近一顿乱测,,测到有一个保险已经开路,,也一并换掉,,再次开机背光正常点亮

故障点

亮机图就没拍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    图纸点位都没来得及打开

这段时间论坛都看不到新帖了   大佬都忙着赚大钱了么

最近没啥分了,,,走过路过加加分   谢谢

网友:
楼主运气好,就烧了个电容和保险,修到过几个苹果暗屏的BGA芯片坏的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这么难搞的问题在楼主这都不是事,看来要从新整理一下维修思路了……

网友:
这是捡钱得生意.我咋就遇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