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SUS X43S BIOS 键盘灯亮不显示的看这里了

楼主(2019-05-05):
型号 X43S
版号 K43SV REV2.0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不触发的,发现是EC没发出PWRBTN
EC除了程序以为的其他条件都是满足的,所以就刷了一个BIOS
然后正常上电,键盘灯也正常了,然后装机,但是发现屏幕不亮
然后换了好几BIOS一样,一度想干显卡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BIOS可以正常

华硕X43S BIOS.zip

网友:
最好把显卡搞一搞为妙,我遇到这个都是简单拆装机后可能就‘好了“最后都是搞显卡后好的,

网友(2022-09-15):
这个BIOS好用,3.0板子也能正常亮机,别的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