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dell g41开机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9-05-05):
客户拿来 ,能触发,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取下内存条也不报警,CPU也不发热,初步判断不跑码,这板用诊断卡是不跑码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出不跑码。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加焊南桥还是一样不跑码。没刷BIOS。在论坛逛一圈,有个大佬的贴觉得可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0169-1-1.html,大佬的贴,但是没有图。就自己尝试,按他说 的试试,然后我就拆6脚的芯片,先拆 ,一拆马上就跑码 ,没装内存条听到报警声,断电装内存条,听到滴的响,接显示器能显示了。不知道那大佬的贴说的是不是这个6脚芯片,现在我就拆了没装没换,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我就这样给各户了。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网友A:
不是内存旁边那个PQ16???
乱拆一个都行,技术牛B

网友:
你是技术老手,故障分析的非常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内存旁边那个PQ16???
乱拆一个都行,技术牛B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就乱拆了。放一个晚上,第二早上又不行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  高手   经验丰富 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问题就在附近,多测测,看哪里电压不对、你拆这个小6脚的时候估计热到了那个原件,所以就能点亮了,第二天冷机再开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