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横条灰屏请教!

楼主(2019-05-06):
一台三星E1920横条灰屏,有时候会黑屏。
大致判断屏坏,但某些刷程序就好。
拆机测量电源板,B-dim有4.5V,+15V有19.54V,+5.1V有5.4V。电源板+15V有点偏高。
测量逻辑板,VGH,18.48V。VGL,-10.09V。
VDDA,13.18V。VCoM,5.76V,VGH1,19.85V。

手上没有万能点屏器,屏型号为M190MWW3,找来一块19寸AOC电源板,替换了,开机还是问题同样。

屏逻辑板电压基本正常,替换了AOC电源板和驱动板,问题依旧,也证明不是程序坏引起。初步判断屏坏,还望老师们帮忙指导下。

网友A:
屏的这种坏法,一般都放弃了。现在19的屏也不值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这种坏法,一般都放弃了。现在19的屏也不值钱啊。

嗯,放弃了,让客户买一台吧。

网友:
这个不换算修了,一台二手也就100左右,不值得费劲

网友:
放弃吧!屏坏了,这屏还有人修?????

网友:
屏坏的可能是很高的                                 放弃吧

网友:
这屏完蛋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