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VIVO Y67忘记账户密码了怎么办,手机号换掉了,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2019-05-06):
问题如标题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他是实体手机店,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他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Q:64202783

网友:
帐号锁,你自己弄不了的。去维修店解锁吧……

网友:
帐号锁,你自己弄不了的。去维修店解锁或者远程解锁

网友:
用狗直接解  或者远程  .......................

网友:
我可以解,看我用户名加我,十分钟给你解开

网友: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他是实体手机店,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他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Q:64202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