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10 关机2年后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数字灯只有1常亮 黄色灯闪烁!

楼主(2019-05-06):
R210 关机2年后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数字灯只有1常亮 黄色灯闪烁!
两年前正常使用,并且最后一次正常关机,然后一直封存到纸箱里并用胶带封上。
这两天想打开看看,结果风扇正常转,数字灯只有1常亮。 黄色灯闪烁,接前后端的 VGA接口,显示器没有反应

我尝试过:

排除静电法-->不行

拔掉硬盘电源线,只随机插一条内存(原来是4G*4 ecc 内存)-->不行

拔掉所有内存条-->不行

仍不行,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如图

打算二手出掉的,出之前想让机器正常

网友:
是DELL 的R210服务器  关机2年后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数字灯只有1常亮 黄色灯闪烁!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谢谢您
请问cmo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插上显示器也不亮是吗?
是换快电池还是把电池拆下来过会在放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