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板电脑麦本本不稳定,开机有时候掉电,白屏维修

楼主(2019-05-06):
机器型号:麦本本
板号:DA0TWSMB6EO
故障现象:开机会掉电到白屏,有时候又可以用,进系统过程中突然掉电到白屏,有时候不能开机,触发掉电!
维修思路:
               1.碰到这个问题先想到的就是电压带不起,先去坛子里面查了这个现象,发现这个问题还真是很多,有人说是CPU复合MOS管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5V供电的芯片NB671问题,5V变成3V然后导致带不起,出现这种问题!
               2.既然这个问题这么多,那先不管量量看,果然我的这个就是5V变成3V,有模板在这里了,就根着做,换芯片,换MOS管,发现换完一个样子,故障没变,但比以前要好一点了,没那么快了!有时候可能就是完全不能开,触发马上掉电,5V偏低!
               3.整了半天,这个5V就是低,把芯片,周围的反馈,什么BOOT升压全都给换了,条件都有,这个电压就是低,真是无语,整了好久都整不好!
               4.本来打算放弃了,看论坛里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转念一想,无非就是5V电压不够,那我加个5V行不行,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液晶转5V的板子

把光驱位置那个假模具剪一个口子,刚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就接三根线,

5V就把电感和芯片都拆掉后,焊在输出端!全部搞好后,开机发现可以用

一次开机,进系统测试

进入系统界面后,没有出现以前的那种现象,开机放电影正在测试中,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发个贴子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在回复给大家

网友:
既然找到了问题多试试说不定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每天来迅维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我得好好抓住这个平台多学东西,多跟老师们学习,真的很感谢各位的分享了~

网友:
起死回生手术成功,构思不错能稳定运行

网友:
楼主这想法不错  以前自己也用液晶板改过电压但是好像都没成功啊。不过你这个转换管功率应该是够的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块搞定

网友:
5v应该是被拉低了,能找出来会更好!

网友A:
我直接买一盒子,dcdc芯片太多,不如模块方便!

网友:
思路听好的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B:
这个的通病不就是换个5V芯片就ok了么

网友C:
我一般用这种改,改过很多3v 5v待机不正常的机器,好用耐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这种改,改过很多3v 5v待机不正常的机器,好用耐艹。

你这个不错,小巧还方便,还是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通病不就是换个5V芯片就ok了么

换了也不行,没办法才这样子弄,搞不清楚为什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买一盒子,dcdc芯片太多,不如模块方便!

一般这种情况不怎么经常碰到,就没有备这个模块

网友D:
这种降压板是3A的,有可能不够

网友:
卧槽   这是外科手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降压板是3A的,有可能不够

应该是够用,因为整机功率没有超过2A,不过这玩意确实感觉不怎么靠谱,毕竟是显示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