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新增加的USB3.1的WIN7驱动谁那去试下

楼主(2019-05-06):
新增加的USB3.1的WIN7驱动谁那去试下

网友A:
这是H310可以装WIN7的吗?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310可以装WIN7的吗?求解答

[Intel.NTAMD64.6.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2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3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4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31&REV_05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8CB1&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Server, PCI\VEN_8086&DEV_8D3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31&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31&REV_0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31&REV_02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31&REV_03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31&REV_04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B1&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B1&REV_0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B1&REV_02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CB1&REV_03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12F&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12F&REV_1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12F&REV_2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12F&REV_3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12F&REV_3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22F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0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0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09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1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1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20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9D2F&REV_21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2AF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0F35
%IUsb3XhcDeviceDesc01%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22B5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15B5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15B6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15C1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15DB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15D4
%IUsb3XhcDeviceDesc02% = IUsb3XhcModel, PCI\VEN_8086&DEV_A36D

新增加A36D不知到3.1能用码

网友:
英特尔I3 8100
华硕H310M-K-R2
威刚8G2666
影驰GT1030 2G

可以安装WIN7 32系统

网友:
除了集显驱动其他都沒有問題

网友:
是h310还是h310c芯片的 usb总线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310可以装WIN7的吗?求解答

华硕H310M-K-R2 .0 这个板是可以装的,要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