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 BIOS 支持最新的APU A8 7680

楼主(2019-05-06):
2018年10月

网友:
第一次上传帖子   没有说明    现在补上
注意此板型号是华硕A68HM-K     的BIOS     建议在华硕BIOS 里面更新BIOS    本人测试了好多次  用编程器刷成功后   会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必须在华硕自己带的BIOS里面更新 才可以成功

网友A(2019-10-22):
A68HM-K-ASUS-2011这个是CAP的,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8HM-K-ASUS-2011这个是CAP的,浪费分

直接开机在BIOS 里面升级的    不需要刷机工具   因为现在华硕很多主板 直接刷上 一般都不行

网友:
处理一下就可以用编程 器写了,rt809f写这种cap的会自动去掉文件头写,不用人工改。

网友(2021-07-29):
可以可以 这个有用

网友(2025-02-09):
下载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