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内接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9-05-06):
同行送修华硕x450cc内接灰屏,外接正常,同行换过屏幕,换过屏线都没解决,确定主板问题送过来维修,机器过来上家刷过bios,干过显卡,此机器送过来查vtt pch vcca dpl 这个引起南桥时钟异常导致,追查问题来源一个贴钱电感坏掉,飞线解决[呲牙][呲牙][呲牙]就这么简单,不要去干显卡干桥了,查到原因是根本[奸笑][奸笑][奸笑]

网友:
  贴钱电感导致内接灰屏。。。。。。。

网友:
还是进水导致,PCH缺少电压哦,,断线的很多这机器进水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