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10 关机2年后开机,进不了系统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06):
R210 关机2年后开机,原有系统是RAID1 装的是win2008R2 系统,
2年后打开发现进不了系统了,(因为原先连开机都开不了,所有把CMOS放电了)
我已经把CMOS给放电了,现在bios的系统时间都是出厂时间

已经使用过的方案:
1.拔掉一块硬盘重启,选择 Hard 启动--》还是进不去
2.原有两块硬盘都插上,选择 Hard 启动--》还是进不去

出现这样的画面,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进入到原有的系统里?

网友A:
设置一下COMS了,再配置一下RAID就ok了!

网友:
Raid是带缓存的嘛?是不是raid卡的电池没电缓存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COMS了,再配置一下RAID就ok了!

设置raid 硬盘是不是就格式化了?

网友:
F2 进入bios里 找了没有找到 raid相关选项

网友:
非常感谢您 目前已经进入到系统里面了

另外R210 能不能设置CPU频率低一点或者睿频。。。现在放家里开机风扇声音好大。。。

太吵了

网友:
这个启动硬盘模式改成raid就行因为这个没有raid卡是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