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IMUS VII FORMULA提示倒计时15秒关机问题

楼主(2019-05-06):
   接到一个客户的主板,开机提示恢复BIOS,USB端口过流倒计时15秒关机,测量了USB口附近的排阻,都没发现问题,后来刷了BIOS,GHO进去系统了,释放爷爷没问题,再重启之后的时候开机又是提示USB口问题15秒关机,检查了USB口没有短路的,再重新刷BIOS又好一会,之后还是提示,需要查哪里或者有修过这个主板的告知下,感谢!

网友:
                     查主板 USB OC#

网友:
查了各个USB OC的电阻阻值和对地和3V,没问题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面有个华硕Z77的主板提示USB过流的提醒,然后15秒关机的问题,桥边上的排阻问题的,楼主可以去查一下 ,参考那个故障你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如果有点位这个故障 应该好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