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J自动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5-06):
结束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台ASUS维修,话不多说看图吧能懂则懂不懂也没办法

分离bios可以用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A:
维修过程一个字都没有,等于没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一个字都没有,等于没发

我把维修过程都写出来了。。。还要你思考干啥。。。。

网友B:
什么现象,修了哪里?思路怎么样的了解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现象,修了哪里?思路怎么样的了解一下啊

现象是触发掉电。修好了。思路不知道

网友:
看起来像是换了开机按键,还有开机键电压不正常!

网友:
能理解上去吗???????、、、

网友:
这个捡钱的机器修起来就是带劲

网友:
开机键那边飞线了吧,是断线了吗?

网友C:
看图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说的很对,,,,,

网友D:
看着是开关电压低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开关电压低吧                                                    ·

对的。。。。开关电压只有0.2V的电压所以。。。。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E:
没人会动,,你自己懂吗

网友F:
就开关飞根线就行了,太省事了吧

网友G:
进水?,开关断线了

网友H:
不想扣你分。这里口头批评。发帖态度不行,我们不是神。

网友I:
开关进水短路,跟一直按住开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想扣你分。这里口头批评。发帖态度不行,我们不是神。

感谢大佬不杀之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关进水短路,跟一直按住开关一样

此处进液导致短线。。。。。飞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开关断线了

对。。。。进液导致的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开关飞根线就行了,太省事了吧

对的。。。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人会动,,你自己懂吗

我也是研究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没那么难。。。。。细心就可以啦

网友:
新注册的朋友。。。赶紧弄点下载分吧。。。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网友:
懵 对于我这种维修小白来说 看天书一样 只不过还是能看懂一点的

网友:
此处是技术交流论坛,不需要这样,就是个进水机器开关断线问题而已

网友J:
跟我修过的一台一体机类似的问题,开机键短路,相当于一直按住开关不放,自动上电,几秒钟后强行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我修过的一台一体机类似的问题,开机键短路,相当于一直按住开关不放,自动上电,几秒钟后强行关机了

也就是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开关哪里短路了吧 自动开机关机 。。。。。。。。。。。。。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K:
我手上也有一台进水的,有时候不上电,有时候 上电显示后,进系统不定时掉电,之后就一直开不起来,多插几次电源又能上电,不过你这个情况我已经测试过,我的是一直正常的,开关都有3.3V 也能到EC那里给拉低,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也有一台进水的,有时候不上电,有时候 上电显示后,进系统不定时掉电,之后就一直开不起来,多插几 ...

仔细看看。有无进水的痕迹。。。我的这个就是进水之后看到电压不够才进行的飞线作业

网友:
大师呀,大师,你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