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17W7

楼主(2019-05-06):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一台宏基N17w7进水不开机,客户说是在京东买的,不到一周,进水还开机,拆机烧成这吊样,真的是有钱人任性! 烧的不像啥,18款的机器,又么电路图,这就比较麻烦!

网友A:
放弃吧,没图纸维修难度太大了!

网友B:
这个如果不坏什么大件应该是可以修好的。。。。。。但是要想到修好后的使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就得跑线路了   好麻烦的。。

网友:
     查了下19v短路叻,就是烧糊的pu5201哪个芯片哪里断线叻,把哪里修复叻一下,不短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坏什么大件应该是可以修好的。。。。。。但是要想到修好后的使用

        么烧什么大件,可以修好,  查了下19v短路叻,就是烧糊的pu5201哪个芯片哪里断线叻,把哪里修复叻一下,不短叻,关键是烧坏的pu201的芯片不知道搞上去,因为哪里断线叻,把哪里都铲掉叻 。。

网友D:
读出BIOS程序发出来玩玩,笔记本还给客户,懒得赚他的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出BIOS程序发出来玩玩,笔记本还给客户,懒得赚他的钱,麻烦。

       查了下19v短路叻,就是烧糊的pu5201哪个芯片哪里断线叻,把哪里修复叻一下,不短叻,关键是烧坏的pu201的芯片不知道搞上去,因为哪里断线叻,把哪里都铲掉叻 。。有钱赚当然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没图纸维修难度太大了!

    是! 关键是18款的,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就得跑线路了   好麻烦的。。

      就是!  自能这样试修叻,不行就换版  。。。

网友E:
跑线搞死人!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线搞死人!放弃吧

    就是比较难修,先跑线修,不行就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