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750TI开机报错求助

楼主(2019-05-06):
接到一块索泰GTX750ti 上电开机显示独立供电没插, 看论坛上说跑6PIN供电中间的引脚的线路,我跑到这零件都没装 ,换了主供电芯片UP1641故障还是一样,刷bios,加焊核心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以前也碰到过一样的显卡一样的故障没修好,求助各位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看样子要石沉大海了

网友:
查6pin中间供电  细杳 ..............

网友:
我有和你一样的显卡,我 的是正常的,是否要对比一下供电,或者信号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