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未来人类S4图纸MS-14A31 或者这个T图中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05-06):
求助各位大佬未来人类S4图纸  版号MS-14A31 或者这个图中EN芯片的实际型号及PDF,有无可代换件?目前是订不到配件,郁闷中,,,,,,

最佳答案

网友:
up1909qdn8

网友:
这个的确无能为力

网友A:
丝印 EN U66E U65A U59H U642

将上面的复制去  淘宝  搜索就找到了

本本芯片张  那家有的卖

网友B:
5V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的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显卡GTX1060部分的MOS管推动芯片,类似于B470里推动铁壳MOS管的小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 EN U66E U65A U59H U642

将上面的复制去  淘宝  搜索就找到了

已经问过了,无货。由于他也不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所以订不到货。好郁闷我上面的芯片截图便是他家的链接图

网友:
非常感谢,我找找看有没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