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A快速掉电维修

楼主(2019-05-06):
一台东芝L50-A板号CR105G-6050A2556201-MB-A02上电1.0A 掉电找遍论坛无图纸。用示波器测量几乎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不装CPU电流挂在0.3不掉电。第一反应,是不是CPU坏了,这个CPU是I7  4代的,正好有个I5  4代的, 替换同样掉电。好吧,测量电压,由于没有图纸,掉电问题只能从开始查起,先查待机芯片,在掉电瞬间输出有无拉低。经测量,掉电瞬间,3V5V开启供电会被拉低成0V后马上恢复3.3V。那就确定了,掉电是会把3v5v给切掉。应该是温控或者PG电路出问题了。但是没有图纸,无法查看。既然他把开机电压拉低,那么我就给开启电压拉个3.3V试试呢?结果一拉,上电显示了。 暂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东芝L50-A的通病还是啥,没有图纸验证。附上备份BIOS

网友:
BIOS在这里。。。

网友:
下次我也把各型号bois拷贝出来,上传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后疑症,不建议在掉电的情况下强行拉线

网友A:
楼主这样做治标没治本,有隐患。。。。。。。

网友:
能彻底解决吗?会不会出现别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做治标没治本,有隐患。。。。。。。

给个pdf图纸,让我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做治标没治本,有隐患。。。。。。。

没图无法治本。。

网友(2025-02-23):
这种是不是3.3 5V 的的滤波电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