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51JM

楼主(2019-05-06):
ASUS N551JM 鲁大师一运行独显就掉电 排除散热问题 有人修到过吗
掉电

网友:
就这样的板子。。。。。。。。。。。。。。

网友:
烤一下显卡试啊。上热风150度烤20分钟左右试一下看。烤之前可以先看看显卡芯片下的锡球是不是有变形的如有烤了应该能好,没有则反之。

网友:
温度多少啊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加焊试过了吗。。。

网友:
看下卡供电,烤之,妥了

网友:
那应该是是独显已经虚焊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掉电跟虚关系不大吧,优先查显卡供电

网友:
bios能关掉吗,能关先关了试试看。或者驱动卸载了试试呢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