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ttansic L1网卡发热严重

楼主(2019-05-06):
给亲戚修了块板,故障为使用中断电关机就再点不亮了
经检查发现网卡发热严重,吹下来再开机可以亮了,应该是这个的问题。
换了新网卡上去后,确实可以开机了,但是一样发热严重甚至待机时就热了
认真查看后电路如下

5vsb经过2个电压调节管变为1.5v给网卡供电,这时不只网卡热连2个管子之间的连接处都热
测试了2天没发现问题还回去了。。。
搜到了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4504-1-1.html
也是用的相同网卡也是发热还是新板,这个现象不知正常否。

网友:
另外pci诊断卡跑码最后显示A2,板子使用没发现问题就没管了

网友:
上面那个3极管的b,c两极间的电阻为0,c,e一个连网卡那里一个连网线插口,应该是控制插口处的led的
b极看不到连哪了,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