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R454L快速掉电0.3电流通病来着。

楼主(2019-05-06):
接到一台华硕R454L笔记本电脑,板号X455LJ同行说,其他维修店维修了很多天了,修不好。 让我看看。一想到华硕的机器,基本没有图纸。只能依靠,查那个芯片不出电压,就查哪个芯片的PDF,查外围电路。拆机发现BIOS干了,上电到0.3快速掉电,待机电流在0.007到0.017之间乱跳。快速掉电肯定是不出供电,示波器测量到是显卡供电没有,一看显卡供电芯片和MOS管,是被干过的,查看芯片丝印是5U=2K问卖家这芯片叫啥,卖家说不知道,就是丝印是啥你就买啥。。。我无语,另外找了家问到了原来芯片是RT8815.果断上论坛,找这个芯片PDF。一看有个兄弟伙跟我一样是0.3掉电,也是这个RT8815.他掉电 是因为芯片TON脚19V短路,还说一个电阻22的短路 我一测量我的主板TON脚果然没电压,TON脚位上有个电容。我万用表伺候,果然短路。 取之,瞬间电流上去了。亮机,总结,此机器0.3快速掉电,都是显卡供电芯片TON脚位电容短路,大家以后遇到此问题,可以先测量RT8815的第9脚TON脚看在待机下有无19V,上电瞬间被拉低至1V左右。(有的是2v)就算正常。基本可以算做华硕这款机器的通病了。这个链接是那个兄弟维修的帖子,大家可以看看,验证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630-1-1.html

网友:
学习了,好像频率调节爱出毛病,进水机的频率脚也爱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机器遇到过类似的一台,这个芯片都少焦了,补脚换芯片就O了

网友:
谁说这机没点位图的,我咋天和前天各修一台用的就是点位图

网友:
还在修机器?都是老司机们了,

网友:
掉电 不怎么好修             没什么思路                                        ·

网友:
这种掉电的不好修。。宝贵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通病的话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啊。。。。。。。。。。。。。。。。。。。。。。。。。。。。。

网友:
向大神学习,增长阅历。..............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一枚 技术这么吊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一枚 技术这么吊  .........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点位还是有的、、、、、、、、、、、、、、、、、、、、、

网友:
这个芯片坑人  我定过 4课一颗好的

网友:
这个坏U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 还没遇到过这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各位大神,麻烦问一下TON脚是干啥的啊

网友:
其他维修员修不好,楼主一会就修好了,佩服,佩服

网友:
TON脚是频率设定脚,所接电容短路肯定不工作的

网友:
老司机修的快。

网友:
谢谢分享,前阵子也接到一台这个,没修好,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本用料真让人头疼,收藏一下,肯定会遇到!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问题多是我就放弃了 因为不会搞

网友:
这种故障贴有营养

网友(2019-08-13):
还在修机器,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记到下次秒杀

网友:
这款机坏显卡供电的不多,供电芯片坏频率设定脚电阻的大多是进液的,因为电压高,阻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