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k751ln 笔记本独立显卡安装驱动

楼主(2019-05-06):
显示错误代码43,尝试各种系统,和驱动都不行,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独立显卡完蛋了。

网友A:
个人认为显存的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显存的问题居多。

笔记本刚屏蔽板载内存,是不是显存也不行了

网友:
这个报43不止笔记本有台式机也有这样的,没见有人修好过,各种办法都试了怀疑板子信号问题,核心我试过换了还是一样跟核心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