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55,版号LA-C142P,开机屏幕不亮,七声报警。

楼主(2019-05-06):
这个是南桥显卡CPU集成一起的。屏幕卡死后,再开机屏幕不亮,七声报警。未刷bios前,电流能上到0.4多,然后马上就掉到0.26,刷了bios后开机0.37左右。故障依旧,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屏供电19.67,电压19.55,不知道正常吗?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

网友:
不清楚哦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到这个机子起初是IO坏了不出发,花了血本换IO后与你的情况几乎一样再几番折腾认为是CPU坏了本钱也就亏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到这个机子起初是IO坏了不出发,花了血本换IO后与你的情况几乎一样再几番折腾认为是CPU坏了本钱 ...

我现在这个内存没有复位电压,并且我发现屏供电脚比公共点电压高,有点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