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板号11289-1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9-05-06):
没分需要下图纸,发个帖子,从日志里转过来的。以前修的。
现象:可调无待机电流,公共点有电压。
公共点有。为了防止犯低级错误,用他的原装也一样。
然后发现此板有两处微小腐蚀点。19V供电滤波小电容,测得不相关,都正常。

关键点:测LDO3V 有 LDO5V没有。
奇怪,LDO 有3V,证明开启或者LDO5V条件是满足了。难道芯片坏了?但我觉得这个现象没这么简单。

这里还走了一个小弯路。
将TPS51225弄成TPS51125 去查芯片脚位了。

这时候发现月饼老师的帖子,如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9724-1-1.html

说LDO 5V出来,20脚EN1要有。这个芯片本来没有LDO开启的, EN1和EN2是 PWM3,5V的开启。
没想到这个芯片是这样的设计,感谢月饼大大,不然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所以我追查EN1控制源头:
1.PWR_5V_EN1由3V_5V_EN控制。
2.3V_5V_EN由PURE_HW_SHUTDOWN# 和S5_ENABLE共同控制。
测得PURE_HW_SHUTDOWN# 电压有3.3V正常。
继续追查:
S5_ENABLE由PSL_OUT#控制。
这个PSL_OUT#由EC 74脚发出的。
低电平是正常的,但此时是3.3V高电平。
EC没发出开启。EC坏了?别急,EC的程序,RSMRST,复位等条件都先测试一下(后面发现这几个条件,时序还在PSL_oUT#信号之后)
测EC的3D3V_AUX_KBC供电没有,但一查这个供电是PSL_OUT#为低才会有的。
又绕回去了,难道这个芯片并不是EN1控制LDO芯片,不可能。
继续查。发现EC还有一个待机供电,就那一个脚。
75脚3D3V_AUX_S5 这个电压,一测没有。
有时候1.5v,最后测到1V左右,不稳定:

这个电压是跟LDO 3V直连的。
查其它地方有电压,然后过孔到EC没有了,估计是EC底下断线了。
找了个飞线点,从R3606飞线:

OK,飞好后,有待机电流了,触发显示:

另附上此机时序图:

更多时序框架,请在此机图纸里查看。

网友:
目测EC有腐蚀的痕迹,这种我都会取下来处理干净。不然EC这边会引起很多问题出现。

网友:
绕来绕去还是少条件,不过时序图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