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完蛋了

楼主(2019-05-06):
我这BIOS芯片位置触电掉了三个,是不是完蛋了呢?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拯救呢,我是自己换BIOS,不是什么维修店的

网友:
飞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至于报废 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体验体验奸商的生活也是好的,你原先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知道是怎样造成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B:
这点小问题就要放弃?这要比复杂的问题简单一百倍

网友:
找店里专业的师傅修吧,看看师傅们精彩绝伦的手艺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的。。。。。。。。。。。

网友:
体验一下也好,就一个8脚芯片业不是那么简单拆装的,看人家电脑店修机器很简单,不就随便焊几下就好了,可是那技术不是随便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那主板不至于报废,拿到电脑店搞一下,很快就好的。

网友:
这种到店。只有二种情况。
1、师傅,帮我焊好多少钱。
2、师傅,帮我修好多少钱。

要是我会选1.修。哈哈。

网友:
你上面好像也拆了一个

网友C:
飞线就可以搞定,不过看楼主SOIC封装的焊接技术,应该是搞不定建议找维修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体验体验奸商的生活也是好的,你原先是什么问题???

原先开机卡光标(不会闪的那种),去维修店花了50大洋换了个BIOS芯片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风扇狂转,半个小时断电,然后自己买工具瞎折腾

网友(点评):
去维修店花了50大洋换了个BIOS芯片就可以开机了,怪不得只给我50,我这收300包搞好用,不掉电,风扇不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小问题就要放弃?这要比复杂的问题简单一百倍

这不是刚开始搞硬件这块嘛,之前都研究软件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就可以搞定,不过看楼主SOIC封装的焊接技术,应该是搞不定建议找维修店吧。

嘿嘿,新手手有点抖

网友:
问问各位这主板上的助锡膏怎么清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体验体验奸商的生活也是好的,你原先是什么问题???

兄台所言甚是  英雄所见略同  加油 比卡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所言甚是  英雄所见略同  加油 比卡丘

反正七八年的本本,用来练练手

网友E:
这操作有点意思啊 哈哈 我目前还没出现这种失误

网友F:
你用什么工具拆的?如果是用烙铁那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多多练习!如果用风枪那就容易多了!呵呵

网友G:
找个专业搞硬件的吧!你再搞几次估计真的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操作有点意思啊 哈哈 我目前还没出现这种失误

嘿嘿,我这是低级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工具拆的?如果是用烙铁那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多多练习!如果用风枪那就容易多了!呵呵

对呀,就是用的电烙铁。我在想要不要搞把风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专业搞硬件的吧!你再搞几次估计真的没救了!

好呢,其实我就在电脑城上班的,不过是干销售的

网友H:
如果是纯掉点肯定能搞好,先洗干净这个地方看看线路 必要时用嫩沙纸磨下会更清淅。用尖笔表测下走线。然后就飞线,胆大心细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纯掉点肯定能搞好,先洗干净这个地方看看线路 必要时用嫩沙纸磨下会更清淅。用尖笔表测下走线。然后就 ...

飞线?那就需要看电路图了但是看电路图一脸懵逼

网友I:
问题不大,直接飞线吧,可以对照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不大,直接飞线吧,可以对照下图纸

嗯,正在努力学习看图纸ing

网友:
本人小菜鸟,正在学习中…… 本人小菜鸟,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纯掉点肯定能搞好,先洗干净这个地方看看线路 必要时用嫩沙纸磨下会更清淅。用尖笔表测下走线。然后就 ...

飞线是门技术活啊,我这电阻都焊不上去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在练双枪,下手前先用低温焊锡上满四个脚,再动手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在练双枪,下手前先用低温焊锡上满四个脚,再动手就容易很多了。

没有双枪啦,就一个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