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不触发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06):
之前修的,缺分。发上来。

(忘记了,此机是R60I还是R61I,算R61I吧)
此机用可调待机0.01不知道正不正常。
测开关电压2.83V左右。
无断线,镊子短接也不上电。
然后测PWM 3,5V没有。
MAX1901、
LDO 5V有。
但是是REF没有。
4脚1.05V。正常是3.3V
28脚3.3V正常。
论坛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而且没人说是什么情况,估计是通病,只是有人不说。
待机芯片图:

这个待机芯片VCC5M_ON 1V不正常,连到一个U61东芝芯片如下图:

上面这个芯片我不敢动,也没条件动,目前也不应该动,跳过

感觉像是待机芯片工作不正常,坏了,因为REF没有,准备换个芯片,但找不到,就算了。

然后看论坛有人说用示波器瞬间能测到PWM,3,5V。
那我想,也用示波器测一下是否瞬间电压出来了,这一测就测出了问题。

PWM 3V峰值上到2.32V就掉下去了。
5V,正常上到5V才掉下去。

这是3V有保护?
看论坛也有说电容会引起的。
直接拆到PWM 3V后级电容,然后不经意一量,电容竟然是短路的?
怪事,我之前应该打过PWM,3,5V阻值的。
难道我记错了,或者说忽略掉这一步了?

或者说我吹坏的?

不管了,直接换一个电容上去。OK,PWM3,5V正常了。
待机电流变成0.03.
4脚ON有3.3V了。
更换电容图:

还好有示波器。不然不会去测PWM3,5V的阻值了。这样就一直就查不出来了。
只会修前级,不会去考虑后级的问题。

经验这种机,如果转换后级有短路,也要注意查,他是什么现象,什么症状。
搞定,触发亮机。

(此机0.01不是正常的待机电流,正常是0.03,0.04)

网友:
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讨论一堆人发了这个通病,而且不是短路,是你插了电还存电你量就感觉短路了,就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A:
你这待机0.03有点偏高

网友:
好隐蔽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待机0.03有点偏高

R60,R61,正常待机就是0.03。还有T400,待机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待机0.03有点偏高

不高 一般0.03-0.04

网友:
我有块七彩虹h81主板也是不触发,刚开始用着正常,然后换了块华硕b85后换回来就卡looog鼠键不灵,PCIEX16阻值卡测量pg3.3 基准时钟0.34 3v供电 12v供电 总线时钟都正常,后来拆下电池放电后装上去,直接无触发,无语了…没有可调电源和示波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B:
您好,我有台4738zg不开机了,之前用着死机,我强制关机,再开机,屏幕就不亮了,电源灯,硬盘灯,都亮,可以帮忙修下么?您报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有台4738zg不开机了,之前用着死机,我强制关机,再开机,屏幕就不亮了,电源灯,硬盘灯,都亮,可 ...

你好,我这边修不了,不外接的,acer 这款,好像有大电容,有可能是它的问题,我只说有可能。

网友:
先打值就不会有这样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没待机不都是电容3 5V问题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通病吗这个。。。。。。。。。。。。。。。。。。。。。。。。。。。。

网友:
   待机一般都是0.03.0.04,待机电流0.01不正常。那就是待机电容3v.5v有问题 。。

网友(2020-09-08):
原来是电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