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 CPU挖洞挖到不开机 这是哪儿挖坏了 请指教

楼主(2019-05-07):
接到小六一台,故障是偶尔重启,测量麻片两条线阻止正常,就刷机然后报错9 再测量麻片两条线 一个阻止700多,果断挖CPU,挖了半天线都费好了 装上主板开始刷机,结果插电脑没反应,就知道要悲剧了,上电源表按开机键 电流到70停顿一下到80多,然后归零又到70 80 反复这样跳 后来测量I2C总线发现其中一条比另一条阻止低30欧 一个430 一个460 但是反复看挖洞的地方也没见有短路的地方啊 还请伙计们指点一下

网友:
逻辑码片断线,挖CPU风险大,一不小心CPU就报废了,没得搞了,不如将CPU分层取下,主板底层焊点飞线更安全,起码CPU不容易坏

网友:
挖的 纵截面短路了,遇到过同样问题,处理纵截面好了。

网友:
可能是挖断线了

网友:
CPU给你搞坏了 报废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横截面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i2c,没认到上盖电流也是这样,换个上盖试试

网友:
PP1V8_SDRAM线路上的C1293滤波电容扣掉看下,应该是被你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