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B75M 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9-05-07):
Foxconn B75M主板不定时自动重启
--------------------------------------------------------
       内存、CPU、IO等主要电压均正常,发现前面板接口RESET复位针对地电压不稳,从刚上电触发最高2.8V到0.9V之间跳动,开机后有时几秒或10多分钟不定时重启,查图纸3D3V_SYS经R713电阻连接到FP第7脚和桥芯片U3_BE52,量3D3V_SYS电压3.3V稳定正常,BE52电压被拉低剩下两处问题:桥芯片和PCB线路。
       经查找PCB走线尝试断开后确认为PCB线路过孔或夹层故障引起,使用细漆包线连接,循元件间隙放置并用绿油固定后加电触发RESET针电压3.3V稳定,主板不再不定时自动重启。

网友:
有原理图和实物图,这样都行,果然专业

网友:
厉害了  我都有一年多没修过板了   现在只会装系统 装装机  打打水晶头   日子难混

网友:
专业技术人员 顶!!!!!!!!!!!!!!!

网友:
这才是值得学习的真材实料,非常好的课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