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认硬盘

楼主(2019-05-07):
2017年的A1708,开始是硬盘冷开机能认,不能热重启。重启都不认,关机再开就认。以为是插座接触不好,拔插冷几次后完全不认硬盘了。
测试供电,PP3V3_S5_SSD:3.3V和PPBUS_G3H_SSD:12V都正常,SSD_RESET_L也是3.3V应该也正常,没示波器,不知道时钟有没有问题,但是测电压有0.4V左右。
测SSD_PWR_EN_CONN_L无电压,SSD_BOOT_CONN_L电压0.1左右。去电测这两脚电阻值,SSD_PWR_EN_CONN_L插硬盘好像1K左右,不插值很大;SSD_BOOT_CONN_L插不插硬盘都是2欧左右电阻,测了外围都没见电容漏电。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上这个缓冲电路,就两电阻直连,断开R8642发现近主芯片测电阻2欧,硬盘座这边没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主芯片坏了,需要BGA换U。谢谢

网友:
另外,外接硬盘安装系统后都正常。应该机子其他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A:
给你个方向,硬盘排线坏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方向,硬盘排线坏了、通病

大哥,没排线啊,直接卡板子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方向,硬盘排线坏了、通病

有没有修过A1708电脑? 硬盘是直接拔插上面的,哪来的排线?

网友B:
    硬盘排线有问题导致的,换个硬盘排线试。。。。。。

网友(点评):
你还停留在老苹果机械硬盘时代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先简单的入手吧,个人建议,来自实地小小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先简单的入手吧,个人建议,来自实地小小白的建议

已经换了硬盘试过,都不认,128G和512G都不认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方向,硬盘排线坏了、通病

你还停留在老苹果机械硬盘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排线有问题导致的,换个硬盘排线试。。。。。。

       17款的机器真的还么接触过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