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SS200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9-05-07):
海韵SS200电源不能开机,开机只能听到电源里内嗒的一声,就没反应了,断开插头,再开机,还是只有塔的一声,5V待机有电压。

网友:
海韵SS200电源不能开机,开机只能听到电源里内嗒的一声,就没反应了,断开插头,再开机,还是只有塔的一声,5V待机有电压。其它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