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款苹果电脑USB-C,5V升压时序

楼主(2019-05-07):
现在新款电脑Type-c接口都是87W的适配器,每个Type-C接口都配有一个CD3215A的芯片控制PPDCIN-G3H的产生。CD3215A通过CC1和CC2来控制适配器的输出电压。适配器第一步肯定是先输出5V的,然后得到CC1和CC2正常通讯后适配器才升压的 。下面我说一下「CD3215A 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CC1和CC2才会配置成功完成升压」【PS:题外话  身边有一个高材生的师兄,我真是运气好到爆。理解能力超强的。这边祝他今后 兴旺发达 财源广进】不说废话了,下面我们就以Macbook A1706为例说一下「有4个Type-C ,我列举其中一个。原理都一下】

当适配器插上之后得到PP20V_USBC_XA_VBUS经过Q3100莫斯管,并且给CD3215A供电。由CD3125A芯片控制Q3100发出PPDCIN-G3H【此时的适配器输出为5V】

PPDCIN-G3H的一路经过R7020给到了isl9239供电B5脚位,还有一路通过电阻R6902和三极管D6902得到PPVIN_G3H_P3V3G3H。当芯片ISL9239的A5脚收到PPVIN-G3H—P3V3G3H.之后芯片ISL9239发出PM_EN_P3V3_G3H。去开启U6903的芯片发出待机电压【PP3V3-G3H】

这个PP3V3-G3H有返回给芯片isl9239的F5脚位,并且作为G3脚的上拉信号。之后发出了两个信号【SMC-RESET-L与SM-BC-ACOK是给到EC做复位和适配器检测的】

PP3V3-G3H还给到EC的VBAT,VDDS,VDDA。作为供电。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需要EC工作的话 还需要得到时钟信号SYSCLK_CLK12M_SMC
EC的时钟信号SYSCLK_CLK12M_SMC是由U1900芯片发出的。到此时EC的待机工作条件全部满足,此时EC发出SMBUS-SMC-4-G3H-SCL与SMB-SMC-4-G3H-SDA

EC发出SMBUS-SMC-4-G3H-SCL与SMB-SMC-4-G3H-SDA分别通过电阻R3041和R3042。与CD3215A芯片的I2C_UPC_X_SDA2与I2C_UPC_X_SCL2总线保持时时通讯。当CD3214A得到这两个信号指令后,CC1和CC2配置完成给到适配器。至此升压完成。

总结这款机器 EC控制着适配器的升压。
小白在此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傅们  多多帮忙改正。谢谢大家

 会员857017300鑫豆2025-5-10 12:20
 会员1243795300鑫豆2025-4-1 02:27
 会员251966300鑫豆2024-5-5 19:39
 会员745624300鑫豆2024-5-5 18:07
 会员205235300鑫豆2024-5-3 22:31

网友:
写得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A:
谢谢亲们的支持,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提提建议

网友:
怎么跟前几天一个精华贴差不多,感谢楼主造福众生

网友B:
请问下楼主,EC在得到供电 PP3V3-G3H和复位SMC-RESET-L与SM-BC-ACOK两个信号后,EC才发出SMC_CLK12M_EN这个信号去U1900开启SYSCLK_CLK12M_SMC信号再给EC作为时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EC在得到供电 PP3V3-G3H和复位SMC-RESET-L与SM-BC-ACOK两个信号后,EC才发出SMC_CLK12M_EN这个 ...

我的理解是当EC得到PP3V3-G3H供电时就会发出SMC_CLK12M_EN。还有SM_BC_ACOK【当时没有写清楚不好意思了】SM-BC_ACOK需要升压完成后 U7000「ISL9239」的F3脚位满足B5脚位和D3脚位才会输出适配器检测信号SM_BC_ACOK。【没有升压之前是5V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
一代高手成长中啊

网友C(2019-07-03):
我的 这个  A1708  U7000 A5脚5v正常吗

网友C:
还有CD3215  是不是输出5v这个芯片应该就没坏  如果少一个或者一个不装会影响升压吗

网友:
谢谢你的观点和想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指导,呵呵没谢谢

网友D:
现在苹果笔记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CD3215  是不是输出5v这个芯片应该就没坏  如果少一个或者一个不装会影响升压吗

线性电压是否出来,是判断芯片的第一步。VDDA和VDDP 一个不可以少。 不然升压肯定没有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这个  A1708  U7000 A5脚5v正常吗

isl9239[u7000]的A5脚位是输入脚。在没有升压脚之前就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239的A5脚位是输入脚。在没有升压脚之前就是5V

恩恩,谢谢

网友:
PM_EN_P3V3_G3H发不出   换了充放电一样  ,难道是我没换好吗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分析很好

网友(2019-08-07):
SM-BC-ACOK应该是SMC-AUX-OK吧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16):
少修苹果看看学习

网友E(2019-11-24):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LZ怎么测发出没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当EC得到PP3V3-G3H供电时就会发出SMC_CLK12M_EN。还有SM_BC_ACOK【当时没有写清楚不好意思了 ...

EC还需要复位信号,才能配置脚位,才能发出SMC_CLK12M_EN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D:
现在苹果笔记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不是不好修,是技术越来越先进,维修技术跟不上了。。。这个我看也就年青人学学了,对哪些30好几的维修来说,难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E(2020-04-22):
SYSCLK_CLK12M_SMC示波器也测不到,怎么确定发出没?CC1和CC2有3.3V可机子还是不升压,不止一台这样了,接下来怎么修呢。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网友:
我有个1707的机器 也是不升压的 12M时钟没有 SMC 的12M的EN也没有 SMC已经换了好板子上的 4个3215已经和好板也对调了  3215到接口到SMC的总线都量测                         无断线  SMC 充电芯片《已经更换》 的供电复位都OK

网友:
拿了个OK的板子任意拔掉一个3215芯片 也是不升压的 12M用示波器 量测无波形 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LZ怎么测发出没发出的

是啊 兄弟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NB!用的时候才会研究这个

网友: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没说到:CD3215的管脚配置。

网友(2020-06-06):
楼主:SMC_CLK12M_EN这个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我这个主板是0v,EC其他电压正常,现在不触发 ,跟SYSCLK_CLK12M_SMC不工作有关系吧。谢谢!

网友(2020-10-10):
说实话,这个USB-C的时序有点难懂,需要实际维修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亲们的支持,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提提建议

遇到同样的问题 前面

EC发出SMBUS-SMC-4-G3H-SCL与SMB-SMC-4-G3H-SDA这2个信号都正常了 公共点还是不出12V电压

网友F(2020-12-29):
引用 网友E: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LZ怎么测发出没发出的

我现在这个也是12M开启测不到,阻值正常,电压也测不到,示波器也测不到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E: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LZ怎么测发出没发出的

我也是测不到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SYSCLK_CLK12M_SMC示波器也测不到,怎么确定发出没?CC1和CC2有3.3V可机子还是不升压,不止一台这样了,接 ...

修好了吗1结果怎么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现在正在修这个机,,我的PM_EN_P3V3_G3H信号只有1V  不知道是不是低了, PP3V3_G3H输出只有2.2V ,不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E: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LZ怎么测发出没发出的

我也是测到这俩信号这里测不到了,   不知道SMC_CLK12M_EN到底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这个也是12M开启测不到,阻值正常,电压也测不到,示波器也测不到

一样 我也是到这里测不出来了,之后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 我也是到这里测不出来了,之后怎么修

这个信号好像是测不出来,我在好的板子上也测不出来!有可能出来的太快了吧

网友:
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2025-08-28):
SYSCLK_CLK12M_SMC这个时钟信号可以测得到,泰克示波器亲测。
很多人说测不到,不知道是你们没有调好还是板还有问题,
瞬间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