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5-3559电池适配器一起就灰屏

楼主(2019-05-07):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说用着用着屏幕黑了就再也开不了,,,然后我拿来刷了论坛下载的原厂bios开机了,但是奇怪的是,单独外接电源或者单独电池都完全没问题,但是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有的时候一进到桌面就灰屏了(不是灰屏有鼠标),单独适配器跑鲁大师显卡帧数正常所以不是显卡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网友:
电池能正常充电。。。。。。。。。。。。。。。。。。

网友A:
BIOS没有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刷对。。。。。。。。。。

。。。。。。。。刚刚试了下,结果充电到百分之80多右下角的充电图标一直链接断开连接断开,所以应该是电池坏了吧,,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电池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怪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没多刷几个bios试试嘛。。。。。。。。。。。。。。。。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可那个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可能真的是显卡驱动问题,多试下

网友:
先排除一下 系统 的问题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