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换了主板,转两圈又烧掉了!

楼主(2019-05-07):
西数盘,原来就是不通电,换了主板,转两圈,又断了。
刚接触硬盘,测电路也懵逼,只好来求救了!

网友:
能不能多提供点信息?信息量有点儿少。

网友A:
板号和电机都不对应就换板子,机械盘真的那么通用板子早没那么多事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号和电机都不对应就换板子,机械盘真的那么通用板子早没那么多事情了。

版号完全一样!!!!~~~~~~~~~~~~~~~~~~~~~~~~~~~~·

网友C:
硬盘的主板是不可以换的,就是型号完全一样,也不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主板是不可以换的,就是型号完全一样,也不能换的。

我知道,有换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完全一样!!!!~~~~~~~~~~~~~~~~~~~~~~~~~~~~·

西数的电路板的主控对应的电机控制芯片都不一样的,找张坏板的型号一模一样的换上去还烧板子就电机坏了。

网友:
把旧电路板的ROM芯片换到新板上试试,不行就必须重新SF啦...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烧掉了,是固件不对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D:
把板取下,量电机触点看有没电压就知道板有没有坏

网友(2019-06-07):
引用 网友D:
把板取下,量电机触点看有没电压就知道板有没有坏

单主板电机电压是多少伏,我测的是1.多伏

网友(2019-07-10):
测量下电机 内阻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