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版号6-71-W65J0-D02

楼主(2019-05-07):
神舟版号6-71-W65J0-D02显卡型号N15S-GT-B-A2的BIOS4显存的下了好几个都打不上显卡驱动有没有这显卡一样的BIOS呢

网友:
WIN7、WIN10都不行吗?会不会是GPU或者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不正常,供电正常加焊一下肯定可以了,还有显存有问题也打不上驱动

网友:
你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桥坏了也有可能影响显卡。。。。。。。。。。。。。。。。。。。。。。。。。。。。。

网友:
如果是感叹号的话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蓝天的主板看板号没用的 要看内存槽的贴纸 那个才是真正的板号 ,,主板上面的丝印一样,也有不一样的显卡,,,

网友:
论坛上的不合适,只能上TB买个试下了。https://www.chinafix.com/space-uid-259473.html这个大佬可以修改合成。上次有台华硕X5550的,板载内存坏了,在主板怎么也屏蔽不了板载内存,刷了他的BIOS屏蔽内存,但显卡感叹号,还是他帮我修改了BIOS才完美交货。在此再次感谢杨工!

网友:
神舟显卡种类很多啊,省心点就直接买一个合成原BIOS试试

网友:
去蓝天官网下载,根据料号。我发的帖子里有蓝天官方地址

网友:
这个显卡的应该是940的吧,这个很少见的,直接搜机器型号看有没有BIOS